长城M97显示器,被雷击后,保险没烧

楼主(2011-09-18):
由于是新手,接到这个机子都问清楚了,拿来练技术的。
上电后不通电,先拆开再说发现保险完好,通电测电压大电容电压为330V,开关三极管了B极没有电压,C极电压从230V-0V不渐变循环,从开关电阻R4(阻值1M欧)经过后还有156V左右电压,后来发现三级上面有个D20的二极管爆来消失了的,测引脚两端电阻为0,找了一个找不多的二级管换上去,再试,B级还是没有电压。
      求各位大虾给个思路,好了,先上一个图再说,首次发贴,望大家帮忙。

网友A:
如开关管和接地电阻没问题  直接换IC

网友:
像这种雷击的 保险好的 一般都是换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点评):
这可以高手的经验呀。 我得记下了

网友:
才在网上搜到该板图纸,先附上去,一对照,都没有问题,估计是芯片的问题了吗?
谢谢老师指点,才在网上发了两个这样的电源板回来,等收到货焊过芯片下来试试,感觉一指点就开窍多了。
对了,你们一般的芯片是在哪里搞的,最练习了修几个东西,都是发现的一个IC可能有问题,马上网上买,结果买回来,还没有对,再找再买,差点整来兴趣被打击了。
本人修理,纯属兴趣,还望大家以后多帮助。

网友B:
请问通电测电压大电容怎么量啊!万用表打什么档,测大电容量两脚的还是什么的?请教!谢谢

网友(点评):
直流档就可以测试呀,你想使用什么档去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通电测电压大电容怎么量啊!万用表打什么档,测大电容量两脚的还是什么的?请教!谢谢

楼上是来逗我们的吧??
电压和电阻是最基本的测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来逗我们的吧??
电压和电阻是最基本的测量呀

今天还是不怎么甘心,把电源板上的坏了的那个D12二极管换上去了,经查,除IC没有现成的换下以后,都是好的元件,再将该电源板接上市电,量OB2269的各脚电压,1脚接地,2脚0V,3脚5.9V,4脚0V,5脚0.1V,6脚0V,7脚1.58V,8脚1.58V。再上该U1的图。

网友:
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看看那个开关管对不对

网友:
芯片自己有就代换,没就网上买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开关管和接地电阻没问题  直接换IC

张老师,为了练技术,我买了一个M97的电源板回来,测新板的输出电压正常(12V输出电压为11.8),于是把好板板上的芯片换到故障板上去,电压出来了,大喜,然后我一测12V的电大约有13点几V,5V的基本刚适,由于是新手,不敢冒然的装上去,请教老师,这个电压能用吗?

网友:
只要输出稳定就能用了

网友(点评):
ob2269 貌似 网上的都是假的 带不起负载 找sg6841改吧

网友D:
又出问题了,电压出来了,不能开机触发,按了开关键没有反应!???看来今天要长知识了

网友:
雷击电源IC基本完蛋了

网友:
换一下电源IC试一试。

网友:
电源IC已换,电压输出已经正常了,看样子好像是信号板也出了问题了,不晓得信号板怎么查毛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开关管和接地电阻没问题  直接换IC

那开关管和接地的阻值是多少啊  本人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出问题了,电压出来了,不能开机触发,按了开关键没有反应!???看来今天要长知识了

八成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开关管和接地的阻值是多少啊  本人菜鸟。。

0.22  0.33  0.47

网友:
雷打坏的一般都会坏不容易坏的。

网友:
有什么芯片能代替吗。

网友F(2011-10-18):
楼主,你手头有 长城m97 显示器电源板,帮忙看看 R7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没想到雷打坏电源芯片了

网友:
看下解码板有无5V 3.3V  2.5V 1.8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手头有 长城m97 显示器电源板,帮忙看看 R7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提供的图上有,R7为电流取样电阻,阻值是0.22,

网友:
可用,能用的ATX替代一下断定故障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提供的图上有,R7为电流取样电阻,阻值是0.22,

是0.22k?

网友G:
电流取样电阻有0.22K的么?那得多大功率?

是0.22欧姆。

网友:
雷击不通电显示器,电源芯片最好更换,否则修好用不了多久。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及相关外围。

网友:
ic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驱动板供电正常吗?查后级电路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
电源管理IC是脆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流取样电阻有0.22K的么?那得多大功率?

是0.22欧姆。

色标是 黑红红黑金?用普通电阻能代替吗?

网友:
红红银金,一般3W,个头较大,但也不是特殊的电阻。你该恶补基础知识了,好好看看论坛里的基本资料。

网友:
信号板测电压,先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据说一般雷击后都是431.光耦,电源芯片,这三个家伙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