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置电源的识别?

楼主(2011-09-18):
本人新手。想问下液晶显示器,有的外置电源如何去识别。怎么从驱动板上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不懂楼主是什么意思
外置电源 一般都是12V 4A的把

网友:
不是220V直插,而是外接个12V电源变压器的

网友:
显示器有适配器的就叫外置电源。

网友:
意思就是,液晶显示器的外置电源都是 12V-4A 的。 也就是 12V 4A 的都可以用在外置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