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些内存维修上的疑问

楼主(2011-09-18):
用RST查出有问题颗粒,然后更换之后没扫出问题,但是有些条子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蓝屏,或者有些测试没问题但是不能点亮的条子,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点评):
测试软件太垃圾了,换工厂用的看看

网友:
有些内存是能点亮也能用,有些内存用了就蓝屏、不能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采用刷SPD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rst测试都过,就是和别的条子混用,就蓝屏。

网友:
如果用RST检查没问题,蓝屏一般是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