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发热,,,..电压被这个MOS管拉低.紫线和绿线

楼主(2011-09-18):
联想品牌机一片板子  L-VK8TMQ ,不开机时,,MOS管发热,,,..电压被这个MOS管拉低.紫线和绿线.还有开关..,主板指示灯也很暗.
紫线变的只有1.85V..绿线也只有1.8V,,开机关上电压只有0.94..
MOS管一脚接紫线,,还有一脚接一电阻后接地,还有一脚直接接地..MOS管换了几个了..
如果把MOS管拿掉,,主板指示灯正常...绿接黑能强开机..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图片网上找的,没有相机..

网友:
你看看是那个信号呗MOS管拉低啊 , 还是 。。。

网友:
没懂你说的什么意思...只要接上那个MOS管,,待机电压什么的都低了..拿掉就好了.....可是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A:
你说的1117吧 ..还是8只脚的 稳压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1117吧 ..还是8只脚的 稳压管啊..

不是八脚,,..八脚的我也换过了...

网友:
看半天没明白这个管是哪里的电源用的,查了电源管理芯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那是个稳压器电压转换的

可怎么装上之后就整电压低了..还发热.

网友:
南桥芯片烫手吗?

网友:
先摸一下,VIA的芯片爱坏

网友:
哪个热干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