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18):
一片WinFast主板,具体型号忘记了,是专用芯片W83304G的 上电全板无复位, 测试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没有,测试W83304的供电正常,参考专用芯片的时序图是上电后芯片先得到供电,然后ATX电源的PWROK信号进入其46脚,然后AGP供电,前两部正常,但是没有AGP供电,看看没有什么好查直接更换芯片 然后再次上电,亮机了, 简单维修一例,大家莫见笑。

网友:
晕............不解释     没思路

网友:
专用芯片那张图太不清楚了!!!

网友:
我都没看到那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
就是图不清

网友:
你说的什么 哦!楼主没看懂

网友:
图也模糊  问题说的也有点模糊

网友:
没看清楚,顶一下

网友:
hehe ,这个案例经常遇到

网友A:
今天我也修了 跟lz 一样的板   但是前半个月返修回来了的  问题也跟LZ一样的  也是换了W83304G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又回来了?  而且跟上次一样   上次也是 有南桥供电 没北桥供电 - -  当然内存跟CPU VTT没有 这2个都是后话 不急    但是这个W82204G 是控制着 南桥 北桥 VTT 三项供电  出来 了1项 这是代表着 这个芯片只坏了 局部么?   这次返修也一样  郁闷 我想是不是哪里影响了?   但今天还是把它换了就好了   希望它还能挺半个月把 - -   希望LZ的不会返修咯   呵呵   有谁对我说的这个问题有经验  希望告诉哈

网友:
也要把mos管也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了 跟lz 一样的板   但是前半个月返修回来了的  问题也跟LZ一样的  也是换了W83304G  但不知道为 ...

也要把mos管也换了吧!

网友(点评):
MOS 管第一次就换了 查其他的我又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所以既然好了 就只有保佑它多坚持几天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要把mos管也换了吧!

有时MOS管会虚焊的有影响,我碰到过是W83321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了 跟lz 一样的板   但是前半个月返修回来了的  问题也跟LZ一样的  也是换了W83304G  但不知道为 ...

有时MOS管会虚焊的有影响,我碰到过是W83321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了 跟lz 一样的板   但是前半个月返修回来了的  问题也跟LZ一样的  也是换了W83304G  但不知道为 ...

你看了他的时序图吗?出来了那个电压?

网友:
维修很明确。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