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915GV-B BTX架构的主板 不通电

楼主(2011-09-18):
主板不通电,开关针有5V的电压,PCI14脚3.3V电压也正常,南桥对地阻值也正常 ,这块主板的IO型号是W83627EHF

晶针电压测试了也正常,然后我聂子强制通电,测试卡可以正常跑码,接显示器有显示?

这是什么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就没找到原因?

可能直接连线让它开机  呵呵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吧  客户要是愿意就可以让他通电就开机

网友:
你都说出故障为什么还不去亲自动手

网友:
楼主捡到银子了,IO的问题呀

网友:
IO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楼主的板子是南北桥集成到一块的还是???、、如果是集成的那有可能桥虚焊了、、

网友:
IO到绿线的问题  W83627你测72脚是为一直为电平

网友:
查下在20PIN供电口附近与绿线连接的小三脚管吧

网友:
直接换IO吧

网友:
第一次插电,不要点开关针,强制通电,看能不能跑马。
第一次插电,先按一下开关针,再强制通电,如果能跑马的话,多数是绿线到I/O或者I/O坏了

网友:
83627的IO参与开机,但也不能盲目的去换,不上电看开机瞬间IO的PS_ON进出脚有没有电压跳变,83627一般都是低进高出,IO到绿线还有三极管或门电路,相关元件也要查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跟LZ描述的故障一模一样,但换过IO了还是那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换IO就没好。

网友:
开机电路出问题了,查下EC的工作条件,及外围电路。不行换个EC试下。

网友:
品牌机是这样的,LZ有没有把板子装到机相里,也许装到机箱里,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io的问题,第一次插电,如果不点开机针,强制通电是不会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