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开机不停重启

楼主(2011-09-18):
开机电源亮,CPU亮,光驱检测,重启(断电重启),不停反复;
怀疑北桥、显卡问题,拆下加焊,能进系统至安全模式,重启反复(自检不过);
放置一阵后,不显示,不重启;
重插内存,问题解决。

网友:
看来还是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你忘记装猫了吧

网友:
机子老了,问题不止一处

网友:
问题决绝了没有呀

网友:
那机器还会来的

网友:
我之前搞过的,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啊

网友:
没看明白,重插内存好了????做完桥可以进安全模式?

网友:
着重检查一下CPU吧,AMD的CPU经常会有这种现像,我有一台HPV3000婆MCP67M-A2的也是如此,换CPU好了

网友:
是不是就是内存的问题啊,看来一个机器维修前一定要确认其他配件的好坏啊,要不白忙乎了,以前就秀一个惠普机器,一看暗屏,以为是显卡,直接做了显卡,好了,但是几天又坏了,这次仔细一看,高压条没插好,,,,,,,最后固定好高压条,好了,到现在也没来找我。

网友:
我的也是重启不来

网友:
通病啊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