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碰下电容会导致显卡亮?

楼主(2011-09-18):
主版显卡-七彩虹8400GS来时不亮,上机测试,点不亮,量各个供电点电压,当量到电容时亮了,不过显示有点虚。感觉就是桥虚了。
问:为什么碰下电容会导致显卡亮?
补充内容 (2011-9-21 18:53):
不管了,加焊显卡好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我没看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碰下电容会导致显卡亮,是屏不亮,还是。。
laiweiqi
显卡是坏的,是要修的。我没碰之前诊断卡跑25.26 当时为了量显卡上面的供电,量到电容的时候就碰了下电容的供电脚就突然显示器显示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电容有问题

网友:
哪里漏电吧?

网友:
多碰几次是不是都可以亮,碰的是耦合还是谐振,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