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O后出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1-09-18):
今天接了一个主板型号是GA-945GCM-S2C 拿来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这个板子IO芯片容易坏 所以就直接换了IO 上电测试可以开机了 就是跑码到26  要按F1开机可是这时候键盘不能用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求教了

网友:
I/O什么型号, 是不是有没焊好的脚位......另外就是电路问题,供电,CLK DAT都要查.

网友:
io有可能没有焊好~~~

网友:
迅维 远程【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维修培训招生中....

网友:
IO 是8718的 补焊后都仔细的检查了,焊的应该没问题  二楼说的能详细点吗 不知道这个IO那个引脚是控制鼠标和键盘的 谢谢

网友:
有个问题要注意下,技嘉的主板IO要求比较高,要注意看清楚后面带GB的才能用

网友:
换IO最要细心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有可能是I/O换错了,记住后缀要带GB的才可以

网友:
注意IO型号有没有对,可能不是用GB专用芯片

网友:
哦好的我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IO型号没对上或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
路过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定换上去的IO是否好的  ,是好的   就看下脚位焊好没

网友:
io是不是换的时候要求很高啊?

网友:
IO IO IO 呵呵 还是IO呐

网友(2011-10-21):
技嘉主板一定要换技嘉的专用IO,到技嘉主板拆的才有用,你那样换等于没换

网友:
不是南桥就是IO有问题,再来吧。。。。。。。。。。。。。

网友(2012-07-30):
技嘉的io必须是技嘉的代换

网友:
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
用USB键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