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DH花屏请求

楼主(2011-09-18):
有一台联想lxm-wl19DH开机的瞬间图像正常(估计正常1秒左右), 随即图定着不动,然后跟着就白一点,就是慢慢的花屏(整个故障的出现大约就在30秒左右)。这种 故障屏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这种故障先用通用板点屏确定故障在说。

网友:
做一个用点屏工具才可以划分故障范围。

网友:
已经确定为驱动板的问题。但还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
屏线换了没有,换屏线排除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