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头疼的DELL主板!!!!换南桥后部过内存!求解!!!

楼主(2011-09-18):
最头疼的DELL主板!!!!换南桥后部过内存!求解!!!

换了俩都不行

是965的南桥

最头疼的DELL主板!!!!大家来看看啊!!!

换南桥后不过内存!!!!!

求解!!!
求解!!!
求解!!!
求解!!!
求解!!!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
不过内存换南桥?

网友:
晕了 !!!补充一下:打雷坏了网卡,,,南桥烧了》》》》换南桥后过不了内存

网友:
楼主要不要看看IO,当然楼主要看看是不是真的过不了内存哦,(有没有报警声)。这中SMSC的IO在Intel的板中坏了会导致过不了内存的。我见过Intel的478接口的CPU坏了也过不了内存(当时同事跟我说我还不信呢)。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然后看北桥是不是让你换桥的时候搞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把北桥也虚了。
这种原装机很挑内存的,换原来的内存试试看

网友:
看看从南桥出来的SMBDATE 和SMBCLK这两个信号有没有冷焊,这两个信号异常,一开机内存就会报警的。

网友:
南桥不良也会不过内存。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内存的I2C总线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拆机的桥就换个新的吧 很多南桥老化了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我们一般南桥烧就换板啊

网友:
更换I/O试试。。。

网友:
内存槽,有没得问题嘛!加焊以哈北桥撒三应该可以

网友: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因为是雷击的,坏的原件可能大些的

网友:
LZ怎么好像在乱搞, 怎么突然换南桥?

网友:
不过内存找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系统总线、AD线一个一个测啊。

网友:
因为你动过南桥,所以有可能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了,两条线直通南桥和时钟Ic,一代内存91、92pin。二代内存119、120pin。测看对地是否正常。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的话,那就是北桥或者北桥到内存AD数据线有问题了。

网友:
哥们修好了跟我说一声啊。

网友:
量下系统管理总线阻值正常不?如不正常建议再换个南桥

网友(点评):
请问下你,为什么系统管理总线对地阻值不正确,就在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