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的开机问题!求硬件高手解答!!!!

楼主(2011-09-18):
配置信息如下: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2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64 X2 双核 6000+
主板        七彩虹 C.A69T HDT (ATI RS690)
内存        4 GB ( 奇梦达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160212A ( 16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9600 GT ( 512 MB )
显示器        明基 BNQ7688 BenQ FP71G ( 17.1 英寸 )
光驱        英普瑞 DVD-16X DVD-ROM BDV316G DVD光驱
声卡        ATI IXP SB600/SB700/SB80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39 (A/B/C/813x) Fast Ethernet Adapter

故障是:1.开机5分钟左右(基本是360开机助手启动时的时间),电脑整机断电...接着按下开机启动按钮无响应...无任何声音,CPU不转动或者转一下立刻停止.
            2.拔掉电源.20分钟以后按下启动,继续启动,问题依旧.
            3.不拔掉电源.无论过多久按下启动依旧无响应.
            4.继续拔掉电源.屡次经过无数个20分钟以后按下启动,继续启动,偶尔成功开机.
            5.成功开机后电脑使用一切正常...无任何异常.
PS:已经开机直接进入BIOS和安全模式下测试过,问题照样出现,排除软件系统问题.

求问高手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迅维 远程【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维修培训招生中....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不换电源看看呀

网友:
你没有拆开机子观察,没有测量  别人怎么帮你。先换个电源,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坏和明显损坏

网友:
MHDD 测试硬盘坏道。反应慢一般都是硬盘

网友:
拆开了的。。。貌似主板一切看起来比较正常....测量是指?

网友:
换个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