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18):
一块为“翔升8600GT 256M128B GD3终结版”08年的卡,常造成死机、是什么原因造成?
显卡

网友:
有花屏吗? 没的话有可能是显卡供电管老化或电容漏碗导致PCIE槽供电负荷过重.

网友:
老是死机就不是花屏咯!你看看电容吧!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散热有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没解决

网友:
此现象多为散热问题,排除散热问题,就是虚焊的问题了。还有就是出现死机的频率高吗?建议楼主将问题现象描述的详细些。

网友A:
有时候开机就死、可近段时间,一直在用,没事了,不过还是担心呀!排除散热问题!仔细看了,也没发现有虚焊等问题啊····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