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

楼主(2011-09-18):
开机就电源灯闪下就灭了。多开机下,电源灯不灭但是一直按电源也不能关机。现在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3.3 5v都有。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19V正常吗

网友:
开机状态下断电,拔下按键板,再上电,看是否按键故障

网友:
BENQ,看来按键呵呵。

网友:
拔掉按键板用镊子开看能不能开得起来。我上次修个Q7T4是开下就灭继续开又灭。结果是1200AP40坏了。自己再查查吧

网友:
3.3 V  5V 12V 正常的话,改改高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