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1-09-18):
主板有时要拔掉电源线,重插几次电源线,才能点亮,不是电源的问题,我换过电源,可结果还是一样,给主板做了清洁的,也看了下主板也没有电容爆的现像.可结果还是相同.求解!

网友A:
你所说的问题 不是一样的板子问题出在哪也很多不一样的   你要具体说明白 大家才能帮的到你!

网友:
天气冷了,主板也有生病的时候了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

网友B:
LZ 应该要详细点讲   这样让大家怎么说啊

网友:
拔拔内存试试看,  还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C:
电源借口多插几次就好了,应该是接口问题,好了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借口多插几次就好了,应该是接口问题,好了告知一下

跟电源接口没有关系,换了新电源和电源线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应该要详细点讲   这样让大家怎么说啊

主板是技嘉915的主板.主板只要一点亮,进系统和其它操作就一切正常了,就是有时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问题 不是一样的板子问题出在哪也很多不一样的   你要具体说明白 大家才能帮的到你!

经过仔细的检测,发现有个挨着CPU和北桥旁边的电容短路了,换了个电容重复好几次开关机,没有再发现那问题了,现在还在试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问题 不是一样的板子问题出在哪也很多不一样的   你要具体说明白 大家才能帮的到你!

一个10V 1000UF的电容

网友:
这可能需要波波测那些主要电路的电容  有没有杂波

网友:
清除COMS没有嘛

网友:
集成的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