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A白屏,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2011-09-18):
机子可以开外接正常,接屏白屏。显卡重新植株过还是白屏。屏和屏线都换过了也一样。 那位大哥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查屏供电。

网友:
换显卡肯定OK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再换一张屏
或者再换一次屏线
我觉得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屏线借口附近的电容小保险你看看

网友:
顶2楼哥们 查屏供电   外接正常 白屏这很明显 问题出在主板上的信号没有上去

网友:
嗯 是这样的  看看信号都到了么

网友:
查查各路信号电压和屏供电是否上去了.至于屏本身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是否可以点亮啊.

网友:
看屏供电到没有。有图纸是最好的。看看是谁给他电压的;就直接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