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怪问题

楼主(2011-09-18):
接到一台A840的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拿过来的时候都拆的零零散散的了,说是进不了系统,就试机,哪机不是装不了系统,而是卡在不是原装电源报错哪里,按F1也不能跳过,但进BIOS设置一下把硬盘设为第一启动又可以进系统,,关机后又能是这样,又要进BIOS里面设一下才能进系统,用原装电源也一样会报错。主板电池有3,3V 。硬盘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N个,还是一样,现在没有方向了,不知有没有哪路高手遇见过,指点一二。

网友:
当用电池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BIOS不能存储上次的设置信息吗?
这次设置的硬盘启动
下次开机就不是硬盘启动了吗?
如果是
应该是南桥内部CMOS存储模块不良造成
是否可以代换南桥
判断好坏

网友:
支持三楼说的!不过你可以恢复一下bios的出厂设置,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你打dell客服支持电话问问也许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