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305D,打到50V,不能调电压谁会修

楼主(2011-09-18):
电源305D,打到50V,不能调电压谁会修,就是不小心正负输出碰了一下,就变成50V了,已经坏了两个这样的电源,都是这样的故障,有谁会修,说说原理
电源

网友:
电源调整管过热击穿了,用烧机大法修机时会造成这种故障,买个同型号更换就可以了(大功率管)!

网友:
直接换电源算了啊 什么都搞 这样太累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电源又不是很贵。换了算了。买个质量好点的。

网友:
这个东西 要是可以搞到图纸的话还是可以研究一下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