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3.3V 5V跳变???

楼主(2011-09-18):
刚接一朋友CQ42的机子,说是昨晚打开几个文档后就变成不开机了,拆电池接电流表后发现待机电流0。002,按开关没反映,拆机后发现EC边的晶振没有波形会跳,刚开始认为是不是EC坏了,直接换了个不行,后再测发现整板待机电压都,现在只发现两个IC发热但不是很热,ISL6237和ISL6251,由于没有料没法换,全板全量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有没有坛友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
板号:DAOAX1MB6H1 REV:H,有没有这种图纸

网友:
为什么没人理我就这样沉下去了,有遇到过的朋友支下招吧

网友:
把3.3v  5v  后级断开, 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缺电压造成的,修过一个好像是宏基本,和你的故障一样,断开了把3.3v  5v 后还是跳变,就是前级的问题,最后是系统芯片旁一个电阻坏,一段有5v 另一端跳变,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谢谢4楼,我已修好。是前级电压不稳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