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ONY机器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09-18):
    转眼离开基地也有一段时间啦,回到了店里!9月4号回得,到现在都没修好个机器,很郁闷。。。。。。
    还好今天修好了一个SONY的机器,型号忘了!哈。。。想起来补下

    机器版号:MS01-MB
    机器故障:插入适配器无待机,不加电
    维修过程:由于板子上大部分件都没有标记,找起来这个累啊。。。。。。汗!
                   先看了下电源口附近的保险,有19.5V,看来不是保险的事!继续。。
找到MAX1999,开始测3  5V的电感,没有电压!显然1999的问题,就查供电条件,先是20脚V+,0.25V左右,往上看电压是那来的?
    找到DCBATOUT,也不知道是啥,搜!是公共点。。。我去!开始找充电芯片MAX1909,看看保护隔离吧....

上面的电感啥的能测都测啦,都OK!往后找吧....PF1.....PQ51   DS都是19V左右  G8V左右.....PQ50   S19V左右   G19V左右   D0.25V左右(不对喽)...后集就不用说啦....公共点也是0.25V
看来问题就在这PQ50上啦。。。PQ50及图纸上它附近的件我都测啦,并没发现异常!就是PQ50没导通的事...看了好久也研究了好久就是没能把PQ50 G的电压弄到8V左右,哎.....
实在有点晕...就不考虑啦....直接PC 158(19.5V)飞到PR155的1脚....待机也有拉0.01A.....也加电啦....但还是不亮机....检测卡跑38....网上查了查...有说显卡的有说CPU的有说内存BIOS的....
换了条内存.....偶尔还能亮机.....看来能北桥的问题能大点就BGA加焊了下.....亮机OK!
    虽然问题并不大,但也是我离开基地后,自己独立维修好的,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下,把图纸弄上,有高手帮分析下PQ50为什么没有导通.....要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希望大家见谅...呵呵
喜哥要是看见帖子帮我看看是咋回事....希望大家能多帮帮小弟

网友:
会不会是PC158短路了,所以PQ50的G级有19V的电压

网友:
一会我看一下.

网友:
    待机还好修  还是修这机子的保护隔离就真想死……

网友:
应该是pq51的s极电压窜到pq50的g极,导致p沟道的pq50无法导通。也就是2楼说的电容短路

网友:
很头痛楼主的描述方法!

网友:
别怪他 能写出帖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SONY的机器就是麻烦,都没标,找芯片都难,还是恭喜楼主了

网友A:
楼主是8月份的学员吗,叫什么名字,我是冯强。认识 吗

网友:
这些东西都还不会呢,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8月份的学员吗,叫什么名字,我是冯强。认识 吗

我是11期的笔记本学员,吴传忠!你应该是12的吧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说下,若是PQ50的负载拉低了这个电压,但楼主直接飞线后,应该电流有异常,不知楼主有没有测下PQ50这个P沟的管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说下,若是PQ50的负载拉低了这个电压,但楼主直接飞线后,应该电流有异常,不知楼主有 ...

PQ50是N沟道的,它的电压来自PQ51,它要是没问题我想就不应该有异常,PQ50我测啦没问题!机器今天从早上点到现在都无异常。。。

网友:
看到PQ50G极的那个红色的没,这个还连到另外的电路的。也可以叫做点火回路的吧。。。是那边工作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