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进水怎么修复

楼主(2011-09-18):
是屏幕里面进水了,出现一块黑斑,拆开,把液晶板拿出来可以看到黑斑在液晶板里面 ,是液晶那块黑屏的里面,用吹风筒吹了半个小时,黑斑变小了一点,另外,接上电脑的时候,用手挤压屏幕可以把黑斑向周围挤压,确定是水进入到液晶里面了,也就是水和液晶混合在一起了,用手挤压可以把水向周围挤压,也就是黑斑可以在屏幕里面移动,虽然和液晶混合在一起。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事情,或者用什么方法修复好了的?

网友:
  好像没见过谁修过,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而且,这种进水好像比较经常,很多把这种现象当成了,按压或者烧毁了,其实并没有损坏, 水好像和液晶混合在一起了,用手按压可以分离和移动液晶的黑斑,移动后的位置显示图像是正常的。

网友:
额,我只换过手机液晶背光纸

网友:
修屏的人估计没有,你要是能把水挤出来 真算你狠了 。    路过。。。。。。

网友:
修好通知我  世界上还有奇迹在

网友:
水是白的,不会是黑的,液晶黑斑这边一定是屏坏的

网友:
水是黑的,用手用力按,可以把水移动到另外的位置,黑斑是因为,水挡住了液晶显示,所以就是黑的。
正在努力修复中。。。。

网友:
屏漏液了。液晶液晶,自然里面是有液体的,根本不是什么进水。

网友:
高难度的,一般人是搞不要了的    可能液晶屏坏了

网友:
液晶屏不可能进水的,做屏时是用毛细现象虹吸进去的液晶分子,后来用胶进行封口的.你这个是屏坏了,叫漏液晶.

网友:
屏漏液了吧...搞张图片上来看下....

网友:
这个就是屏坏了,液晶屏漏液。期待你修复

网友:
恩,有点像液晶屏漏液,漏液的话应该是没有希望修复了。

网友:
你确定是进水?有图片?可以拆开用酒精清洗

网友:
如果是漏液。是有机板也液晶导光膜之间,那就换一张导光膜

网友:
期待你们的答案,学习了。

网友(2014-07-28):
这个东西水平不到 还是别折腾啦

网友:
漏液了,没有价值了吧

网友:
没法修了  换屏吧   期待你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