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原725换成753后不能全频

楼主(2011-09-18):
X32原725换成753后不能全频,现在只有600M,本来想是把原CPU换成低电压的,待机时间增加,因为1.6的CPU也不会快多少,本人平时也只是上上网,上上QQ,所以换个低电压版的CPU,想必待机时间更长.
本来我也是修本本的,所以有BGA焊台,X32换上了CPU后,开机顺利点亮,
原来1.6G的725开机IBM画面电流1.5A ,进系统最高1.8A,最小1.2A,稳定后1.1A
换了1.2的753开机正常,进入COMS系统认 1.53G,一阵高兴,以为自动超频了, 但没认出是753. IBM画面电流1.1A, 进系统最高1.2A 最小0.9A,稳定后0.9A,感觉不错,
打开CPU-Z 发现CPU没有自动调整功能,也就是说只能工作在600M, 晕啊,CPU_Z也没认出是753, 只认出是C0核心的, 很不爽啊.后来查了一下,发现是Bios没认到CPU,所以不能调整CPU工作状态,马上去网上下了个BIOS,3.02加1.08版的,刷上,......结果一样,还是没有认出.只能工作在600M
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根据网友的办法用RM的办法 暂时调整至1.2G,来使用.

后来分析了一下,应该是855的芯片组,不认C0的CPU,应该是微码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又在于BIOS,BIOS已经更新到官网最新了,我对BIOS又不是太懂,所以请高手能提供一个含C0核心CPU微码的X32的BIOS,本人不胜感激.成功后,高分奉上.

网友:
没去弄过,可以点亮一般就不去折腾的了。

网友:
有创新精神,应该是什么主板之类的核心电压没有很好加上吧,这样做待机是长了,但600M的速度会在XP系统中一个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