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集成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V3000笔记本,965集成显卡,刚开机屏有显示,进系统滚动条就没显示了,但是背光还亮,没图像,进系统声音都正常!外接显示器的话,也是显示器信号灯有反应,能接受到有信号,但是也没图像,桥以加焊过了,故障还是一样,!请问有没有修过这故障的师傅啊!请给点指点啊!这机器大约一年半之前换过南桥,不知道这故障能是南桥引起的吗?

网友:
查北桥供电,更换北桥测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引起的故障,今天我也接到一台HP511,滚动条走完后就只有背光无显示了,换了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拆下重置 不行就换

网友:
这种问题类似南桥脱焊,加焊下看看。

网友:
北桥问题 。

网友:
先进PE试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  也是这种机子  干显卡 就好了 。。。

网友:
排除了系统和驱动         那可能就是北桥了

网友:
进PE没事,从作系统了,显卡没驱上没事,这样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北桥呗!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换北桥吧 做一遍没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集显的问题,换它就好

网友:
换 芯片吧。。。

网友:
不行  。只有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