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屏 实在让人上火

楼主(2011-09-18):
客户换个Y430的屏!  换完后漏光  卖家说高压板坏了!  这个问题谁遇到过!

网友(点评):
经典的忽悠,你信吗?

网友:
屏问题,超薄的吧

网友:
确实那个小尾巴上不好 好像就要漏光

网友:
忽悠人也没有这样忽悠的     哈哈

网友:
找卖家换屏吧。

网友:
漏光的话绝对是屏的问题,卖家是不想给你换才会这么说的吧

网友:
Y430好像是超薄无边框LED背光屏,背光是通过一根小软排供电,如果接的不好(很容易松动)会导致部分发光二极管间隔不亮,视觉上感觉就是‘漏光’。

一般二极管很难坏,背光控制IC也不容易坏,基本上都是软排和对应的接插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