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ENQ R56烧得不像样了

楼主(2011-09-18):
今天接到一台BENQ R56,里面很大的焦味,打开一看都烧成这样了,进电处的管子,真的是面目全非

看不清楚型号,小心取下,发现板脱层了

找了好久这个板的图纸,未果,不知有哪位高人知道这个管子的型号和连接线路

网友:
补充一下,第一图与第三图传反了,板的型号:DAPB2QMB8BO  REV:B

网友:
DAPB2QMB8BO  REV:B

网友:
楼上就是大连的那位兄弟吗?不是这图哦,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BENQ R55,上次换了个,才240元主板
R56不知道了,建议换主板吧,PCB坏了,最头鞥

网友A:
r56现在还要卖到600元,客户不能接受,如您有R55废板,麻烦帮我看看和这个的差别好吗?头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56现在还要卖到600元,客户不能接受,如您有R55废板,麻烦帮我看看和这个的差别好吗?头大啊

不一样R55,和R55不一样
板型一样,你可以整个R55,看能塞进去不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建议换板吧,PCB多层设计,烧坏了很难修补最好换掉

网友:
同意楼上,见意换掉。

网友:
这个别补了,我遇到这样的都直接让客户换板的,补线总是不太稳当,老会出问题

网友:
  朋友看板子上坏的管子可能是充电管 或是隔离管也许还有救 这个管一般是MOS-NPN的 长见的管 笔记本上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R55,和R55不一样
板型一样,你可以整个R55,看能塞进去不

我知道肯定是不一样了,我只是想看看R55有没有这电路,如果有就请楼上看一下,应该差别不大,而不是说把R55的板塞到R56壳里去,哥们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这应该是保隔电路第一个MOS管,P沟道的,你先看看其它地方有没短路的,没短路的,飞线到公共点19V,看看有没有待机,满足EC几个条件应该有待机,ACOK ACIN PACIN DCIN !LID 待机心片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