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R USB不能用

楼主(2011-09-18):
一台ASUS A6R 机器问题是USB,键盘都不能用,我以为是南桥的问题,重置球后还一样,现没有了思路,恳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首先把BIOS给刷了,再测USB的供电,之后再测四个耦合电容的两边阻值,这四个电容,有两个在USB这边,另两个在桥那边,还有,当把南桥拿下来的时候,要确定没有断线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应该先量电压和信号、、别直接拆桥、、如果USB接口任意一个有短路现象那就是南桥挂了、、重值也没用、、桥已经烧了、、、、、PS2口也一样  先量电压跟信号、、再着就看看主板上的5V电容有坏得不、、然后再捋电路、、看看PS2是进IO还是南桥、、如果是IO、、直接换就OK、、近南桥的话、南桥基本上就挂了、、、对了楼主、、一块主板还值得重新植桥吗???还有那价值吗?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南桥的问题,但是供电啊,信号啊,BIOS之类的问题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