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普通电源

楼主(2011-09-18):
修好一个普通电源,二十四针,橙色无电压,线圈电感 不良换之上电,正常开机。

网友:
线圈电感  也能坏吗 难道断了吗 还是短路了 还是值变小了

网友:
橙色是3.3V,从开关管过来的是很粗的电感呀,迷惑

网友:
说说维修过程啊?
我正好开始学维修电源 来学点经验啊

网友:
说说维修过程啊

网友:
说说维修过程啊?

网友:
我也想听听维修过程啊

网友:
一般也不会只坏个电感线圈吧?过热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