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板子,奇怪。

楼主(2011-09-18):
今天修板子遇到一个怪问题,上电能跑码,断电在开就不跑码了,非得把电源线取了在插上才可以跑码,想问下这是怎么回事。
电源

网友:
元器件不良了,仔细查查

网友:
CMOS电池还有电不??放放电试试

网友:
单桥的板吗?

网友:
是单桥的。电也放过,桥和BIOSS都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IO可能性大。你那IO参与触发不?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单桥的有CPU 电源管理芯片不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