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温度高

楼主(2011-09-18):
联想B460温度高,开机时间不长CPU八九十度,显卡也是八九十度,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啊,谢谢,如何解决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看看风扇堵没有  在看看铜管坏了没有 多半铜管不导热坏了

网友:
先排除处分口通不通,在垫上铜片看看,多加点硅胶,这些在不行就要就要检查主板了!

网友:
铜管散热片坏了

网友:
我的B450也遇到过你一样的问题,后来拿联想售后去换了个散热模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