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60 急 急

楼主(2011-09-18):
时间保存不住   插上无线网卡报错。BIOS电池有电正常  南桥也做了,问题依旧,   请各位高手大侠指点一二。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楼主南桥换过没,没有的话,建议换个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rtc电路仔细查查

网友:
为什么不保存就干南桥,你量纽扣电池放电电路的电压正常到南桥了吗,电池有3V左右电压没有正常供电到南桥也不行的,RTC电路没有问题再干南桥。你估计什么时候由那个来供系统RTC电压都不清楚。

网友:
那么无线网卡报错是哪里的问题呢!其实时间保存不住与无线网卡不能用 还是后者比较重要的 !

网友:
无限网卡是原来原装的吗 我修l几个无线网卡的问题了  都是开机就报错,连bios都进不去。实际是上bios出问题了。但是我找了几个bios都没有搞好。  后来找来一大堆的网卡换 最后装了一个3945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