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下本周六和周日修的几台电路故障的机器

楼主(2011-09-18):
前一段时不时碰到难整的机器,最近二天貌似手气转好,修了几台电路问题引起故障的机器,都是在1小时内搞定,觉着心情愉快,分享下。

1、HP V3000 965独立,奇怪的故障,按开机键后几乎同时,喇叭发出巨大的鸣叫声音,有点类似于内存报警,但显然不是,因为内存报警不可能这么快,拨掉CMOS电池,自动上电到亮机,但挡在LOGO处,按开关键关机后,不鸣叫了,但机器也不亮了,插上CMOS电池再开机,恢复到之前的故障。由于机器在上电后,充电灯和触摸板的灯会同时闪动。因此,初步定位故障点为BIOS,EC,SB,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料板上取BIOS换上,上电后机器正常,此机故障由BIOS引起。
2、联想F41A进液不触发,插电待机0.01A,从待机电流看,应该算正常。但拆机量B+只有14V,显然,后级异常导致保护电路工作,进液在PU1周围,但清洁后没有明显腐蚀的情况,量PR17,PR18,PR25均正常。B+阻值也没有异常状况。去掉PR76(4.7欧,8734A主供电限流电阻),再插电,B+正常,更换8734A后,测试OK。
3、联想F41A不触发,插电待机0.04,一般情况下看到0.04,基本上B+有短路,拆开主板,量B+已经直接为0,在B+处上电,慢慢调高电压,电流在1.2A左右摸到PC50发烫,拆之,量B+阻值已经恢复正常,上电测试OK
4、HP V3000,945独立,按开机键触发后,电流到0.35A,显然是电压没有出全。拆机量1.8V对电电阻已经为0,量北桥有多个电容的阻值为0,初步判断北桥挂了,但在1.8V处加电,电流到2A,北桥仍然没有温度,但用手摸遍整板,也没有摸到发热的元件。这时有了取下北桥的冲动,但冷静下来还是没有先动北桥,就沿着1.8V的供电一路路看,在看到内存槽边上的电容C286时,发现C286有破裂,取下C286,打1.8V的阻值已经正常。上电测试OK
5、DELL 640M,按开关键没有反应,量开关键有3.3V的电压。用镊子短接也没有开机动作,排除开关板的问题。拆机量+5VALW为0,+3VALW为9,第一反映要么51120坏,要么南桥或EC坏,或NIC芯片坏,但在+
5VALW处加电烧,未发现上述元件发热。调高电流到2A,摸到+5VALW的滤波电容TC1微热,拆掉TC1,这一路的二极体值恢复到92,基本正常,但+3VALW的值仍然只有9,插电试,居然已经正常的上电并亮机。
6、X31,开机暗屏,客户反映此机有进液,因此,拆开主板,看下面有稍许的进液痕迹,用酒精清洁,量屏线接口处的保险,均正常,把主板反个面一看,有一片明显的进液发霉的痕迹。用酒精清洁,观察各元件焊脚,无明显的发暗,量保险也均正常,上屏测试,已经亮屏。

网友:
楼主生意好哇,很是让人羡慕

网友:
这台V3000跟我前几天修的故障一模一样。看来这台机器爱出BIOS问题了。

网友:
两天修6台,有速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