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几块主板的小问题

楼主(2011-09-18):
1:昂达n61p到手不跑码,供电,复位,时钟,pg都正常,1.7v的cpu供电有时会变成1.0v,不稳定,以为是电容不好,换之还是一样,再量供电1.78v,动动板子就来回1v--1.7v跳动,内存供电没问题,后来偶尔手动复位,却能跑码咯,正常启动,断电一天又不能跑码,要手动复位才能开机,交与用户回家使用,过了一天,用户说花屏,死机,我用独立显卡正常,一用集成就花,我初步估计单桥的nv6100可能真的虚焊咯,上风枪加焊背面没效果,又加焊正面,过后北桥短路,判了死刑,大家说说主要问题是不是在北桥,
2:另外一块845的,用户说热插拔内存就不亮咯,测试卡显示E1,我就查内存供电,不正常1.99v,换3055后正常2.5v。开机却不跑码咯(一开始是跑码的),复位不正常,测vga供电3.3v。稳压管1084l。接vddq的脚对地短路,上电测试0.6v,vddq对地短路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那个3055不能用原型号替换  你可以那个15N0以上的替换、、我就吃过3055的亏、、一旦3055坏了、、再换这个型号的、、就会很不稳、、用不了几天就挂了、、、

网友:
第一个是北桥虚焊不用怀疑了
第二块北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A:
VDDQ直接与北桥相连,所以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Q直接与北桥相连,所以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上电却有0.6的电压如何理解呢

网友:
初学的学点经验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