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代工技嘉915G芯片主板GA-8GDM显示问题

楼主(2011-09-18):
主板点亮不跑码,摸下各芯片,发现网卡发热,吹下,跑C0,据高手经验说是IO问题,吹下重焊,开机,过自检,然后尝试装系统,GHOST,到装驱动的时候自动断电,重启,到进系统状态蓝屏,重新GHOST,不装任何驱动,正常,一步一步装驱动,在装了显卡驱动重启后,进了系统不到1分钟,又自动断电了,,但是在不装显卡驱动的情况下可以用几个小时,,请问各位老大,是不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吧!

网友:
刷BIOS,雷击的板子BIOS还是蛮喜欢坏的。
最好先在北桥加个风扇吹吹

网友:
可能是北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