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17AN液晶输出33V

楼主(2011-09-18):
清华同方R17AN液晶
开机黑屏
拆了看 高压板有点虚焊  测P607短路  换了P607上电点不亮灯  改高板压还是点不亮灯
断开高压板供电   测一组输出5。1V  另一组输出38V 有时从新接电测又是28V 或33V 估计是电压过高保护了
换了光耦 431 输出的双向二极管1002  35V470UF电容还是一样  测芯片6841输入14。3V 输出17。1V 感觉输出高了点换了6841还是一样
开关电到有3。2V  不关灯管的事 改了高压板还是点不亮灯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1-9-19 19:20):
今天去弄了弄改了个高压板好了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光耦这条线的电阻,测了没,T431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