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天运f4200

楼主(2011-09-18):
今天接到一神州天运f4200,液晶屏破咯,换屏,型号:M141NWW1,是直接买一个这个型号的屏装上去就好咯,还是要买这个本本型号的一模一样的屏才能用,这种屏用在方正本本上也有的,屏的代换是型号一样就行吗?还是针对不同本本,屏型号一样,也不能通用?有点小白哈,知道的说一声,
另外求购这个型号的屏一个,有的喊一声,

网友:
能订到一样的就整一样的呗.省心

网友A:
主板一样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一样的型号

非要按主板型号配啊?按屏的型号配不行吗?

网友B:
抛开码片问题不谈,141的LCD屏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开码片问题不谈,141的LCD屏通用的。

按照屏型号配了接口都一样为什么不好直接用是主板有对应程序还是屏芯片里要写要对应的程序

网友:
看屏型号。。是啥型号就上什么型号。。问题少。。

网友:
真是烦了,到底根据机器型号买屏还是根据屏型号买屏呢,这个东西不是一点钱的问题蛮贵的买了不能用亏大了有经验的指条明路啊

网友:
按屏型号买一块,一次性完成点亮,原来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