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N板号A8N,不开机

楼主(2011-09-18):
华硕X80N不开机,待机电压5.2和3.4后面的内存傍边还有一个5.2的电压。按开机键后电流没变化。三桥合一的桥,桥上面有两个电1.2和3.4的。IO供电有3.3V。桥和IO的金针都有正常电压。求高手。CPU没电。测量好像到了SUSC no这步了,但是这步没通过。会不会是桥坏和IO啊。IO给南桥的一个信号没有PM_PWRBTN#这没有。求各位高手指教。我是新手。

网友:
待机偏高,查反馈。要么是你万用表电池电力不足

网友:
sus_on没通过指的是这个信号没发出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三合的桥,个人觉得先做桥

网友:
三桥合一的桥很容易坏

网友:
三桥合一的很容易出问题 先做桥试试把

网友:
先把桥 焊一下。

网友:
SUSON这个信号如果都没有  根本就不会出待机3V 5V.!!!!!!!!!!

网友:
今天,给桥吹了一下,可以开机了,但还有有一个电。1.5v没出来。最后修好一个电。现在是开机掉电。明天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