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液晶屏背光不亮。。

楼主(2011-09-18):
LED液晶屏背光不亮的问题 怎么修啊  没思路    那位大侠能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维修思路。。。。。

网友:
    LED背光电压 有30-37V电压(是升压)控制电压 有几路根据LED 组数一般台机 10路 笔记本6路 其次就是开启背光信号电压 一般 3V    控制电压 有IC输出 IC芯片坏淘宝上也难找-30-37V升压 直接给LED排线-开启电压3V给IC控制芯片。

网友:
谢啦  研究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