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电源口灯狂闪问题

楼主(2011-09-18):
刚开始的时候 插起原装适配器 ,电源接口处灯快速的闪烁,按开机键没有什么反应,估计是里面断路了。插可调电源,大电流保护。一定是有断路。下板检查,发现给显卡供电的有个mos管断路。换了就没有任何地方断路了。心里还是没低,19v短路。上mos管击穿,显卡悬啊,pwm(471A) 也悬,抱着试试的态度,插起可调电源,耶,待机电流001,呵呵,忐忑的按了一下开关,呵呵,电流起来了,几秒过后,居然亮了。拷机测试没有问题,交货,钱钱到手了。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上次修了个也是这个问题  显卡还好保住了  难道这是通病?

网友:
灯闪是短路了,修好就好

网友:
这个场馆很爱短路呢

网友:
显然是电压不稳烧坏的。

网友:
看来是通病。。。。

网友:
是哪个场管 请问

网友(2011-10-30):
是1023   1030的管子爱坏

网友:
上管穿得时候很有可能将后级原件击穿的啊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北桥1.5v短路的,北桥挂了。。。。

网友:
这个是4416的通病,显卡电压的上管短路。更换就好,再不行换个471A就好了

网友:
4416很喜欢击穿那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