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 上不去网

楼主(2011-09-18):
接V3000机器一台,非显卡问题。能认到网卡,但网络连接为黄色感叹号,发送5接收0,网卡换过,南桥加焊过,问题依旧。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显卡

网友:
查RJ45到网卡电路正常后,写一下93C46看。上次我修了一本ACER5100的也是这样,换网卡芯片后还是不得,最后写了93C46后好了。

网友:
在系统里看看MAC地址,没有手动填写一个,

网友:
这个好像给北桥有关,搜搜论坛里面有很多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