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20掉电

楼主(2011-09-19):
  今天遇到一块三星Q320的笔记本,故障是上电后电流到0.85之后掉到0.4,之后又回到0.9不动。测各电压都正常。请教大家给个维修思路。这个内存供电对地打阻值只有5比显卡还小。开始我以为短路。可上电后还是有1.8V的。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先谢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光临
已经解决
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