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P 挡LOGO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19):
机器型号:IBM T61P 15.4宽屏
故障现象:挡LOGO
维修过程:开机挡IBM LOGO 按键盘没有反应,将光驱和硬盘取下后故障依旧。
将机器拆开后,拆除外设,单板用键盘开机,仍然挡LOGO
接诊断卡,发现代码跑52,查询了Phoenix BIOS 代码表  发现52为测试键盘。
以为是键盘的问题,于是开机后将键盘拔掉,能正常过LOGO进入BIOS,但是更换了键盘故障依旧。
量了主板键盘接口每一条数据线的阻抗和电压均正常,于是将怀疑对象转向键盘上的鼠标电路。
我们知道,IBM的鼠标电路除了触摸板之外,还有键盘上的指点杆,但是这两路鼠标通过缓冲IC3257来选通,最后仍然都是加到了H833IPDDATA34IPDCLK
BYPSS_PAD_QSW:TP4 与PAD 切换信号,当PAD 上有触摸动作时此信号为低电平;
TP4CLKPAD、TP4DATAPAD、PDDATA、PDCLK:触摸板指示位置和左右键时钟数据信号;
PAD_DETECT:触摸板检测信号,PMH4 需要此信号判断PAD 是否存在;
PAD_RESET#:触摸板复位信号,由PMH4 发出。
TP4DATA、TP4CLK:摇杆鼠标数据时钟信号;
TP4_RESET:摇杆鼠标复位信号。
IPDCLK、IPDDATA:H8S 与触摸板和摇杆鼠标用于数据交换的串行时钟和数据线

为了确定是否为鼠标电路问题,我将触摸板接上,在触发后将键盘拔掉,发现仍然挡LOGO,代码依然是52,证明单独装键盘和单独装触摸板造成了一样的故障现象,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鼠标。
量H8的鼠标数据线和时钟线,发现触发后IPDCLK电压正常为5V,并且有波形。而IPDDATA虽然有波形,但幅度只有2V,明显不正常。断电后打两条线的对地阻抗,发现IPDCLK反向无穷大,而IPDDATA反向只有200,去掉了缓冲IC3257依旧。
查看H8这边的线路,发现除了H8本身,此线路上还接了一个电容C188
参照T61 15.4普屏的点位图,在PC卡芯片左侧找到了此电容,将其去掉后IPDDATA阻抗恢复了正常,补上此电容后此机修复。
墨星 2011年9月19日

补充内容 (2011-9-30 23:36):
有几个朋友索要Phoenix BIOS 代码表,其实这个东西百度一下很多,将我用的传上来吧。在28楼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少见哦 没碰到过

网友:
高手啊。。。要是我们换了键盘还是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行少见到,楼主的分析思路清析

网友:
是我的话 直接干南桥   结果换南桥掉点报废了

网友:
这家伙是有点牛

网友:
这个电容引起的问题。放一般人手上。估计结果只有一个。。换板。

要么就是 H8 ,SB 换了一通,无果放生。

网友:
修到这个地步,我第一次看到,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让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维修技术,维修态度和耐心也是重要的,向楼主学习,楼主能留Q号吗,希望以后能和楼主多交流,补充自己维修的不足!

网友:
要我就直接干南桥了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代码卡咧,你Q多少,我的是490405125,请加我,谢谢你,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透彻啊,高人啊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要是遇到我最多也是换南桥,不过这个南桥很难弄的,最后只有换板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分析的也到位
这个情况一般不会去考虑那些的

网友:
俺觉得思路很重要阿

网友:
支持支持,分析思路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