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相机 求助

楼主(2011-09-19):
两台sony 相机 一台 dsc-w150: 故障 不定时死机 待机 电流 120ma,有时死机后 镜头不回位。
                     二台 dsc-w55: 故障 开机后 提示 存储,镜头 收缩3下,提示 关闭电源 重新开机 。重新开机一样

   各位师傅 ,告诉怎么修这两台机器 ,怎样查找故障点 在线 等:::急件

网友:
W55镜头坏,换掉就好了。

网友:
镜头已经 拆卸了,什么组件的问题呢

网友:
量下排线有没有断
一般排线断,对焦马达坏,光藕坏的还没见过  W150 一般是CPU坏了

网友:
W150 修好了 难呀
w55 镜头 拆了 重新上了一遍 镜头 收缩2下了 还是报存储 和重新关机

网友:
w150 我先加焊了 电源管理块不行 后加焊 cpu ok修复

网友:
W55镜头排线一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