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求助

楼主(2011-09-19):
今天接到了foxconn 775的915P7MH的一块板,,真怪,,上电不会跑,,一时00,一时FF,看一下那个C28电容爆了,换了上去,上电还是一样,CPU没有供电,但供电没有短路。内存电压不够只得0.5V,正常1.8V才对啊,以为北桥虚焊加焊了,,还是不行,,,这怎么处理,,各位大哥,师父,指点下,,,多谢。。?????????

网友:
查一查给内存供电的场管是否击穿,如没击穿,查上管的D极和G极电压,G极电压低,就查其控制芯片。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
内存控制IC

网友:
应该先修CPU的供电,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从CPU的供电入手

网友:
没供电现搞供电啊,盲目干桥容易扩大故障。先查供电芯片IC的VCC EN PG VID 吧

网友:
应该有9202 之类的东西,应该是9202

网友:
按时序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cpu不工作本来不跑码,先修cpu供电,再看内存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偏低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哦,不会吧!这么怪啊

网友:
INTER 先修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