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0插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1-09-19):
东芝M330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上适配器第一次开机能开开,在关机在开就开不起来。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不触发。 拔了适配器从插就可以开机,在关机就又开不了了、 而且还不能待机 电池和适配器都一样,待机以后在开就开不起来。必须拔了电。或者拆了电池才能正常用!!!

网友:
楼主主要看看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重点查下EC

网友:
cpu滤波电容的事,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NEC的那个大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不如先换个试试,知道如果那电容坏会引起很多毛病

网友:
ec的acin到ec没哟

网友:
CPU 电容能导致不触发?   没有NEC 电容全是330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