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68 PCI槽不能用

楼主(2011-09-19):
打了阻值正常,但是就是不能用,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桥的问题,谢谢,可以先判断吗

网友:
那你看IO芯片吧

网友:
时钟复位有没有啊,

网友:
在pci插槽上,时钟是b16号脚,复位是a15号脚,都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复位15脚有个3.3-0-3.3电压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