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开关键没反应 显示没有问题

楼主(2011-09-19):
联想L193 开关键没反应  确定不是开关的事    显示一切正常   所有的按键都没有作用   什么问题!

网友:
找地方维修去吧!先看一下有没有待机。

网友:
晕   我就是维修的啊   是显示器啊

网友:
看一下开关按键板上的电源开关是哪个,拔下排线,直接将开关接地看看能不能正常开关机,如果可以,更换按键板即可。。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有可能是开关排线开路造成的!

网友:
葱油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驱动板吧,!

网友:
如果显示屏开关键没问题,检查驱动板到开关键连接线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没解决

网友:
问题表述得不是很清楚,无法回答

网友:
这还不清楚?  开关键没作用   正常显示    把按键开关接地也不行,

网友:
多半是 地线没接好

网友:
俺的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