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暗屏

楼主(2011-09-19):
昨天接客户一小黑   经检测 暗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 灯光下可以看到 字体   于是拆机  测灯管 正常   外接灯管到高压 仍不亮  怀疑高压问题    于是测量高压条 保险  结果只有0.55V  这是还以为是主板未输出 于是把高压条去掉 再测屏线上电压 结果正常 是19v  这时候考虑到  高压条是不是坏了  拉低了电压 于是网购了一个   结果今天早上一试杯具了  还是暗屏  刚开始考虑是不是卡口接触不好 于是把原来高压板的 保险有一路六脚管吹掉  亮保险有了19V   还真以为高压坏了  可换了个还是一样啊  现在没思路了 还是烦请论坛的兄弟给指点指点  多谢了

网友:
那就该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高压上19V都没有,肯定是高压坏了啊(照你说的情况看)。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高压条主供电先断开,从CPU上管拉个电压试试。也有可能是高压条供电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说明下 高压条 我又买了个新的  和原装一模一样的  还是暗屏 说明 高压条没问题   第二 我用测试灯管工具给屏灯管供电  然后开机 屏亮的 和正常一样  说明屏好的  现在就像5楼所说  主板高压供电可能有问题
现在我长时间量那根线 刚开始19V时间过一会就慢慢的变没  然后0.几V 到1.几V跳

网友: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真郁闷

网友:
如果是主板问题 直接从CPU 场管飞线可以吗

网友:
先改个通用高压板试试,修好就行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  从CPU哪里飞线已解决

网友:
你确定他之前的那个高压一点电都没有?   你先改个通用的高压看看,还是没电压的话,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最主要 昨天我量得时候 高压板保险哪里有0.55V的电  断开高压量 和高压板扣牢的卡扣口  却有19V电  没有量时间长点 误以为高压板坏了 就定了一个  50元大洋就可以浪费了   今天量 却没电压了  狂晕啊  多谢5楼指点  从公共电压飞线解决问题 多谢各位的关心 看来修着玩意一定的耐心 不能兴奋  昨天一量有电压就兴奋的以为问题找到了

网友:
找个到主板上去找,19V的输出。。。。

网友:
哈哈
改个高压板上去就可以了哈
更简单啊

网友:
关键是 IBM的电脑   所有指示灯 全部在高压板上啊  硬盘  大小写 数字  待机 各种指示灯全在高压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