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劈了,症状很傻

楼主(2011-09-19):
富士康G31主板,被雷干了,网卡明显有个坑,卸了!上机,但是症状是不断重启,出富士康Logo和硬盘搜索后就重启,求答复…谢谢

网友(点评):
进bios屏蔽网卡就ok了。百发百中,如果到25重启,把声卡也屏蔽之,ok了。

网友:
估计是桥也不中了!

网友:
雷击的板子多半网卡,南桥,EC都要更换,嗨哟些小元件 ,很头疼

网友:
能开机南桥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网卡接口连USB接口都换了  可能是那里边短路了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多数要在BIOS把网卡关了才行

网友:
要换网卡,io还有南桥

网友:
先刷BIOS 再不行 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开机进BIOS里边把网卡关了,论坛里有这样的贴子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多位兄弟,关了网卡OK

网友:
要在BIOS把网卡关了才行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关了  不行重刷下BIOS

网友:
雷击的板子不好弄
一般都和南桥有关

网友:
雷击的板子,好修的也好修。不好修的就会折腾死人。

网友:
学习了,富士康的板子还有这现象!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需要把网卡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