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0SE显卡上到主板上,CPU风扇就一转一停

楼主(2011-09-19):
主板什么的都确定是好的。这块X300显卡上到主板上后不显示,而且CPU风扇一直转转停停的。不过中间偶尔点亮了一次。 电容没有怀孕漏液的,但有两个电容位置是空着的。

补充:16对电容的对地阻值都在427左右,最高的428,最低的425

网友A:
有怀疑就把电容上上去看看

网友:
顺便问一下,那16对电容的阻值是不是测电容靠近GPU那一端的对地阻值,它们的阻值是否必须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怀疑就把电容上上去看看

从表面上看那两个电容位置好像是厂家预留的,因为背面的焊点看不出有焊过的痕迹

网友B:
做过BGA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过BGA把!

没做过,正有这个准备。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