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HT2000怪问题

楼主(2011-09-19):
机子能进系统,过一会儿自动掉电,有时会自动从启有时不会。有时系统还没完全进就掉电,后来把这个板子换了就好了,现确定是这个板子坏了,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修理这个板,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总线供电那个1.25V供电的两个场管+rt9214 都换了就好了,我昨天刚修一个这样的。

网友:
ECS的板..CPU座要查查

网友:
是754的CPU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如何查啊?

有带灯假负载就可以试一下..没有就量AD线吧..一般我都是直接加焊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带灯假负载就可以试一下..没有就量AD线吧..一般我都是直接加焊座

没假负载啊,麻烦大了啊

网友:
把北桥的散热片拆下来,再上电硅脂,加个风扇

网友:
是不是cpu没有散热好!

网友C:
总线供电那个1.25V供电的两个场管+rt9214 都换了就好了,我昨天刚修一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供电那个1.25V供电的两个场管+rt9214 都换了就好了,我昨天刚修一个这样的。

谢谢啦, 我再试试